旭日C466M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2-08-15):
接一同行送修机器,进水不加电。C466M,板号为LA-3691P。
接机后,交给小徒拆机,然后目测主板腐蚀并不严重,几乎没有生锈变色痕迹。上BGA,预热,烘烤,3小时后取板测量。
3V  5V 电感线圈对地阻值10几欧,1.5V电感阻值5欧,USB接口 DATA-,阻值10欧,二话不说,报价300元,换南桥。
换完后,测量,3V,5V仍然短路,1.5V     USB接口DATA-阻值恢复正常。
查电路,排除短路,经检测,PU8

以及U25 损坏造成。
拆料板更换。阻值正常。
上电测试。待机0.001A,无3.3V  5V待机。
继续检查系统单元供电MAX8734A的工作条件。
发现主供电V+才15V,找保护隔离。

PQ10,输出为15V,工作条件不满足。检测发现,ACON为低电位,明显异常。
查ACON,有PU1输出,
断开PD6,PU1工作正常。

继续查。。。MAINPWON,为MAX8734A,SHDN#.
更换MAX8734A后,ACON正常,待机3.3V,5V,正常。
上电测试,开机无触发。查EC工作条件满足,但无触发输出。
换EC。。。
开机上电,电路0.4A,查各项电压工作条件,结果发现1.5V电压只有0.5V,查芯片工作条件

均正常,但无方波输出。换芯片。。。
汗。。。
换好后,开机触发,电流跳变正常,终于显示LOGO了。。
装机 收工。
测试2天无故障,通知客户取机。

网友:
牛人呀连小徒都有了

网友:
多灾多难的机器,坏了,好几个地方。

网友:
进水的比较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