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910Hc 通电指示灯不停的闪

楼主(2012-08-15):
DELL E1910Hc 通电指示灯不停的闪,不接驱动板,电源板上有5V,接上驱动板就1V都不到了,还有不接驱动板5V电压也不稳定起伏很大

刚才换了光耦电压不跳了,可是变成3.29v不到5V了

网友:
断开驱动板,给5V上个负载,看故障是电源负载不起还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和我之前修的HP的有点像,也是指示灯闪,带载无电压。是电源板的问题,我换了个开关管就好了的。
要不你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