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MSTS测试结果如何定位那个显存坏了?

楼主(2012-08-15):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6870964            0
FBA[63:32]           0        18488            0
FBC[31: 0]           0        20204            0
FBC[63:32]           0        1824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6927896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14     4214304           0           0
A14     4214304           0           0
A14     4214304           0           0
A14     4214304           0           0

从以上看是A14有问题,但就是不知道A14对应那个显存,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右边中间那颗就是了

网友:
左边那片小的 黑色的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GPU虚焊,你先加焊GPU看看!

网友A:
每颗显存都出错, 不是A14哦。换个DOS环境 和MATS试下,

网友(点评):
怎么不是A14报错?测试环境和软件版本可能不合适,但是的确就是A14报错。

网友(点评):
你明知道测试环境不对,怎么还说每颗显存都出错?测试的不对,不就是会造成这种假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颗显存都出错, 不是A14哦。换个DOS环境 和MATS试下,

那请问这个要从那里看,正常报告会是什么样子?

网友:
花屏,加焊一下GPU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颗显存都出错, 不是A14哦。换个DOS环境 和MATS试下,

好像是DOS不纯,换了一个测得为: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6857216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14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6857216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14     4214304           0           0
A14     4214304           0           0
A14     4214304           0           0
A14     4214304           0           0
能告诉我A14是那个显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DOS不纯,换了一个测得为: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 ...

单个显存位报错 一般是加焊下GPU就好了,右边从上往下第一颗就是,如果想准确判断的话 你可以把右边第一课的线割短 然后再用测试软件测试,,就能准确判断A14是不是那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个显存位报错 一般是加焊下GPU就好了,右边从上往下第一颗就是,如果想准确判断的话 你可以把右边第一课 ...

显存正面图:   U2         U1
                                        U3
                                        U7
你是指U1还是U3?
割线我怕出现大花,到时间都看不见运行测试软件了!

网友A:
U3    只要不割到时钟 供电这些的话 不会出现大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U3    只要不割到时钟 供电这些的话 不会出现大花

谢谢你的帮助,还是听你的,先加焊GPU,在加焊U3,不行在割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