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20散热问题 问散热组件热管里面是什么物质

楼主(2012-08-15):
买不到散热组件。开机手摸CPU 显卡下的铜管手放不住。在散热片上的铜管是温和的。判断是散热组件不良。请教热管里面是什么物质。是否那位朋友有这个散热器可以提供。

网友:
这个没有卡

网友:
   富士通的配件一般都比较贵的

网友:
我猜测是类似与氟利昂的物质。

网友:
这么没人知道,还是保守不说。

网友:
据说就是纯净水

网友:
这个要不搞个好的散热铜管搞开来看看?

网友:
主要这样,如果是类似与氟利昂的物质。打开是看不到的。如果已经漏了,那就更本就没有。我想要不按版主的说法。去找条铜管加水试下。

网友:
肯定不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