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大战T61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2-08-15):
最近接修一台进水T6115.4寸屏。到手后立即拆机,对进水处做清洗,并做烘干处理。先目测无明显断线,元件烧坏,变烂的状况,再测量各大供电处是否有短路,确定基本正常后上电测量。发现没有待机电流!测量发现保险管F2挂了,换后有待机了,不过是不正常的0.001A。这种情况首先测量电源管理芯片U611
发现37脚无电压,原来VINT20电源到R487有断线,飞根线后37脚电压正常!但此时待机电压仍为0.001A,晕,看来故障点不止这两处,还得继续努力慢慢查找了。此时无待机VCC3MVCC5M,这两组电压由M1_ON控制,:2:
而M1_ON是由U28发出的,此时M1_ON电压为0,显然不可能有VCC3M,VCC5M电压。接下来维修的重点就在U28了。为什么他没有发出M1_ON信号?实测供电电压VCC3SW正常,测量25、26脚无工作时钟:3
先检查此两脚连接的C325,R255都正常且连接也正常,然后换了一片U28,发现故障没有改善,难道还有比这个更早需要满足的条件,内部晶振才会起震驱动芯片其它部分工作。仔细测量各个输入信号终于有所发现:第73脚输入-EXTPWR_PWH6信号为高,显然不对,这是检测供电是否存在的信号,追查其来源发现:4:
此信号通过Q53由-EXTPWR转换而来,而此时Q53的1脚却为0V,显然不对最终发现原来电阻R301与VL5断线了,VL5由U41产生,而且断的不止一处,一并飞线连好。再次上电,待机依然是0.001A没有变化,测量VL5居然没有电压了,-PWRSHUTDOWN也为低电平了难怪VL5也为0V。开始VL5和-PWRSHUTDOWN都是正常的,现在怎么突然不正常起来了呢?下面的事实说明维修不能看表面,其实这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只是又遇到了新的条件没有满足而保护起来罢了。废话少说拿出我的得力助手-示波器-泰克的,一定要查个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来。
U28第25,26脚瞬间有脉冲输出,看来验证了我刚才所说的,情况其实是好转了。
然后再追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PWRSHUTDOWN信号为低的,因为-PWRSHUTDOWN信号是由U61发出的,所以测量的重点是在U61的各个相关引脚及信号上:5:
通道1为 VL5 2:-PWRSHUTDOWN
图中看见是-PWRSHUTDOWN首先下降的,所以说不是VL5导致-PWRSHUTDOWN的下降。
继续:6:
通道1为 VCC3M 2:-PWRSHUTDOWN
从图中可知VCC3M电压已有,并且是由于-PWRSHUTDOWN的下降而下降,不是原因而是结果。
继续:7:
通道1为 VCC5M 2:-PWRSHUTDOWN
和上面通道VCC3M的描述一样,这里就不啰嗦了。
继续:现在到了最最关键的地方了,测量U61的33脚发现如下:8:
上面1通道是U61第33脚名称为CP28OUT1 下面2:-PWRSHUTDOWN
从这张图并不能看出到底谁先作用,谁是因谁是果,那就继续测量,如下:9:
上面1通道是U61第34脚名称为CP28OUT2 下面2:-PWRSHUTDOWN
从这张图并不能看出到底谁先作用,谁是因谁是果,但是有一点一定能够确认,那就是U61脚的第36脚名称为VCPIN28在33、34脚都有效的情况下正常必要输出28V左右的电压来,既然如此那就不怕再测一下第36脚,这一测果然最终确定了问题:如下图 10:
上面1通道是U61第36脚名称为VCPIN28 下面2:-PWRSHUTDOWN
现在综合上面三张图可以明显地看到在33,34脚有效的情况下36脚电压只有区区5V左右显然是这里出了问题!
排列下3张图直观可见:
11:
仔细排查线路终于发现原来R5000电阻开路了,还有D57到R5000之间还有因为进水而导致开路的过孔。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12:
插电,居然上电了,接屏随着电流的跳变正常亮机了。
修好的板子来张全景:13:
最后来两张开机靓图:14:
维修工作到此结束!
友情提示:加分不会损失下载分,请多多支持,也不枉我花费好几个小时把维修思路和过程详细写出来供大家参考。你们的支持是我继续努力的动力,谢谢兄弟们了!

网友:
  xiede hen xiangxi

网友(点评):
写的很详细

网友:
查隔离未端的G极你会省一些事。

网友:
给了我们新人很好的参考

网友:
这个要支持,加分并点评是必须的。

网友A:
不能这样式机器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样式机器 啊

这台机器能亮机,后面就没毛病了,已交客户

网友(点评):
cpu不加散热就试机器这么高主频的很容易挂的吧,弄个泥巴上去稳当点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  学习!

网友B:
真想跟你学示波器维修,看了你的帖子,恍然顿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想跟你学示波器维修,看了你的帖子,恍然顿悟!

好呀 欢迎啊 现在还缺人的。

网友C:
思路是后总结吧,写的太神了,看上去你好像都知道下面的问题,
真是高手,你的飞线技术,,看来飞线真的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是后总结吧,写的太神了,看上去你好像都知道下面的问题,
真是高手,你的飞线技术,,看来飞线真的是 ...

遇到相应的问题有个大概的方向,顺着方向走一般差不了哪里去的。每到关键处都做记录的,当然会有弯路。遇到就调整了。有记录不怕忘,呵呵。

网友:
信号看得还明白。可是看你示波器图·真是一头雾水。有机会跟学习啊。方便留个QQ交流下咯。

网友(点评):
38955508,共同学习啊

网友D:
如果没有示波器,会是怎样的修法呢???

网友E:
示波器使用部分相当精彩,
只是后面将主板直接放在液晶屏上进行通电测试就很不妥当了

网友:
这是为了表明是这块飞了很多线的主板点亮的,屏是绝缘的,本人有过很多次这样操作,只要小心点未发生什么问题,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示波器,会是怎样的修法呢???

这位兄弟,有示波器能快速定位故障,有时是万用表无法代替的。

网友F:
楼主玩示波器玩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使用部分相当精彩,
只是后面将主板直接放在液晶屏上进行通电测试就很不妥当了

这是为了表明是这块飞了很多线的主板点亮的,屏是绝缘的,本人有过很多次这样操作,只要小心点未发生什么问题,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玩示波器玩的好。

这只是初级,呵呵。

网友:
很好的一贴,很详细。感谢楼主!

网友:
这是工厂级的

网友:
牛,断线这么多处还能修出来

网友:
这么多问题都能修好,我这水平如何达到?

网友:
总结两点,powershutdown#被拉低,导致公共点电压没有,vl5不出。
          该信号被拉低只有欠压,过温

网友:
波波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网友:
你不怕烧了CPU吗

网友(点评):
短时间烧不了,再说还有过热保护的。

网友:
技术真不错啊,认真看完了,信号走向都明白,就是没用过示波器修机器,以后学习学习。

网友:
呵呵 电荷泵电路R5000开路了电路无法升压!

网友(点评):
恩 最后的故障就是这个,但前期要排除掉其他可能的因素。

网友:
不错,我们正在学习T61的时序。

网友:
这楼主太给力了,只可惜我不大会用示波器,请问楼主在哪里学过没。呵呵

网友:
楼主啊,仰视您。再过段时间估计能彻底看明白。顶一个先。

网友:
显波器使用的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牛!

网友:
我想跟着楼主学用示波器

网友(点评):
恩 好呀 正缺人呢

网友G:
没有28V 保护隔离能通吗 这一大圈好象是白转了

网友(点评):
可以通过小电流。通过内部的二极管流过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主要是收了多少钱呢

修好机器的快感比收钱时来得大,修得好钱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28V 保护隔离能通吗 这一大圈好象是白转了

兄弟,上电就是0.001A,公共电压已经有20V了,显然是瞬间保护了,这是由于-PWRSHUTDOWN信号为低造成的,引起此信号为低有很多种原因,不单是28V吧。

网友:
标题可以改成vint20不出引发的血案,lz对ibm t61流程很详细了,示波器多少米买的

网友(点评):
3K左右,入门级的,修本够了。

网友:
好文章,好经验,收藏并放在手机上早晨公交车上慢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好机器的快感比收钱时来得大,修得好钱不是问题。

你说的只是针对初学者,对于高手来说就相反

网友J:
按理说,,首次上电 电流表应该会跳一下吧??? 理解错误,,请指定!!!

网友:
楼主误杀了PMH 有了VCC3SW电压接着就应该查VL5出来没有!楼主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点评):
兄弟,VL5出来了,只是断线了。弯路不要紧只要从中学到东西,至少现在我晓得了PMH的-EXTPWR_PWH6信号正常,才能起震。

网友:
示波器都用到了两个通道了 还从来没用过呢

网友:
担心如此飞线,客户若看了会不舒服,不如换板

网友(点评):
这是二修,就是因为上家换板价高才到我这里来的,装起来客户能看到什么,他只在乎好不好用吧。

网友K:
楼主量示波器是一个人完成的吗  ?如果是太厉害了 ,能写一份示波器的使用吗  就像上面的同时显示可以量两个信号的  一定捧场

网友:
分析的很细

网友L:
有示波器还得会用会查才行,楼主貌似对T61的时序研究的很通彻啊!

网友:
是的,要是没有示波器有些是有电压,但是信号没出来。要是没有示波器就很难维修了。

网友:
LZ的思路很清晰,学习了。要是能和LZ学点示波器那就太好不过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J:
按理说,,首次上电 电流表应该会跳一下吧??? 理解错误,,请指定!!!

不错,插电是有个瞬间小的跳变。

网友:
确实是给力,不知能收费多少

网友:
什么给力的作品

网友:
楼主算是高手了,要想成为高手,就必须会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你写的神马,看不懂呀!

他说你写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你写的神马,看不懂呀!

他说你写的 很详细 很好啊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真牛

网友(点评):
这个只是个入门级的示波器,但确实稳定可靠。

网友:
看不懂啊真麻烦

网友:
传说中的示波器,*脏话*太牛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量示波器是一个人完成的吗  ?如果是太厉害了 ,能写一份示波器的使用吗  就像上面的同时显示可以量两个 ...

当然是一个人量了,要是能配个女秘在边上记录我也不反对,哈哈! 任何双通道的及以上都能同时显示两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示波器还得会用会查才行,楼主貌似对T61的时序研究的很通彻啊!

这位兄弟说得很对,这只是个工具,最关键的还是思路。要测哪里,为什么要这样测,怎么会得出这个结论。而操作其实是最简单的事了。

网友:
从迅维修出来的,高手很我啊,这几天正好学习T61

网友:
    LZ对芯片的工作条件... 每个脚位都很了解,是一流高手了

网友:
这个很工厂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你写的神马,看不懂呀!

写的很详细

网友:
楼主你也太专业了吧

网友(点评):
恩 本人就是专业修电脑的,不专业点怎么混呢。

网友:
楼主 你成功了 我向你学习

网友:
真怀念工厂的泰克示波器呀

网友:
泰克示波器就是就是给楼主用的。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 细心向你学习辛苦了

网友:
有机会跟LZ学习下示波器呵呵,

网友(点评):
恩 好呀 来我店工作,绝对现场。

网友:
楼主不光技术好,写文章的技术也不差的

网友:
我跟错师傅了,他没有咋个教我用视波器,兄弟你在那,我来拜你为师了

网友:
很详细,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给我们初学的看看很使用

网友:
楼主厉害。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
楼主的认真,真让人感动!!!好认真的,值得学习!!

网友:
IBM的主板很容易断线,维修比较麻烦,技术很好,也很耐心,学习了。

网友:
绝对的高手,支持向你学习

网友:
标题起的很有水平,楼主维修的功力很深!嘿嘿,加好友了,以后向你请教学习!多多栽培哈!

网友:
好像从来没有人关注过u61的33、34、36脚,

你是每个脚挨个量一遍吗?每个脚应该什么电压,什么波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网友:
我  小看示波器啦。。

网友:
技术就是牛呀,示波器是个好东西呀,可惜我还不用。好贴,先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江苏 宿迁 现在还缺人的。

我会找到你的哟

网友:
太牛了  到我手里 早就放弃了  佩服

网友:
楼手看来是个高手啊,示波器用的炉火纯青

网友:
这样修 楼主收到多少钱啊

网友:
太强大了。有空跟你学。

网友:
收藏很久了,今天终于费力的看完了,收获颇丰呀!谢谢大师,像这种双通道的示波器需要不少钱吧!费这么大的劲能收多少钱呢?深感维修不易呀!

网友:
看来是该添个示波器了。

网友:
这示波器是泰克的那一款呀

网友:
多谢饼哥老大支持,饼哥是我的偶像呀。

网友:
楼主,技术真是太牛逼了

网友:
厉害哦,很细心哦!

网友:
LZ很强大,真想买个示波器,好好的把她研究透彻些

网友:
这T61维修过程又进一步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知道示波器可以同时测两个电压

网友:
哇 这下我终于对示波器的应用有了新的认识 对 掉电 的原因分析 也 有了思路 能确定谁先掉电 谁后掉电而不是凭空猜测

网友:
我也有示波器,就是不会调试怎么用,

网友:
要向高手多学习,什么时候能有楼主的功底就好了

网友:
什么时候能有楼主的功底就好了,要向高手多学习!

网友:
楼主能告诉我,示波器的使用方法么?我正找资料呢。希望像你一样用示波器那么厉害,我只会测试时钟的波形

网友:
楼主真是牛逼,用双通道示波器如火纯情,你是我的偶像啊。

网友:
修笔记本示波器要买多少钱的才可以?2000元以下的可以用在笔记本维修中吗?

网友:
第一,楼主对该机的 信号时序 很熟悉 第二: 电子电路知识扎实 第三: 示波器用的神 第四:维修经验 丰富 望楼主多多发贴。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这贴还真的是不错,该是精华。不说别的,编这个帖子都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我也编辑过帖子我知道的,给楼主支持一下。。。

网友:
收钱不是主要,机器亮了才是正点。

网友:
支持楼主哈.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示波器告诉一下行不.我也准备买一个

网友:
厉害呀。。楼主呀。。。。反正我是挺佩服你的。。。。

网友:
强大的的高手啊

网友:
这机器修的很神啊

网友:
很详细。。也很精彩。。。在楼主这里学了不少东西。。。。谢谢了。。我会常来的

网友:
好精彩的一部大片

网友(2012-10-20):
厉害啊,这修得出神入化了,特别是示波器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