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怪问题

楼主(2012-08-15):
同事一块希捷硬盘型号是 st32503318as容量250g。用分区魔术师dos版可看到硬盘分区但c区有错,用光盘pe系统则整磁盘不可见。换个电脑pe下分区盘符可见但明显拖慢机器速度我的电脑常无响应。用mhdd的port和i命令均无异常扫描了%20只发现一个红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SGTpbq/2780/0020E3BD.png 和一个绿块。万用表量电机接口三根线电压均为4.2,记得听人说要5v以上?????不知道这版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的硬盘就是坏道而已,慢的原因就是死循环,解决方法很简单,删除55AA标志。

网友:
谢谢楼上,该硬盘用switchmbr关闭55aa后r-studio扫描恢复了文件重新格式化后硬盘正常。只是听专业人士说硬盘电机触电电压要5v以上,可是实际测量只有4.02v左右。是不是测量时要空电路板测要拿下盘体???还是个别硬盘就是如此电压5v以下也为正常?初学盼请前辈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