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E一长两短报警求助

楼主(2012-08-15):
三星R25E一长两短报警,开始以为是显卡门,结果拆开一看居然是A卡,965的。显卡换过,有人说是BIOS,刷过三个版本无果,有人说是北桥,焊了一样,还有人说是北桥与显卡间有断线,这个咋量啊。不知道有没有仁兄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

网友:
北桥与显卡之间有电容,量下两头有没阻抗就知道啦

网友:
确实蛮难整的,,
老师有说过,,有连接件可以测,没连接件要拆NB SB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