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160G 硬盘问题 ,求助!!!

楼主(2012-08-15):
我的一块硬盘就问题大了,,WD 160  有时挂机能识别,,有时不管怎么弄就是识别不了,,
开始就是坏的,后来放一段时间可以识别了,,装系统也用了一段时间,,现在一点反应都没有,,
请问大师是什么问题???

网友A:
PCB或者固件,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或者固件,都有可能。

我也有一个,一个要一边摇着就认盘。一个要时认时不认,好像按着盘体就能认,不知道什么问题,请版主告诉下,O(∩_∩)O谢谢

网友:
硬盘的磁道头佬损造成读写速度慢甚至超时吧,用mhdd或dg检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