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板为什么不上电

楼主(2012-08-15):
现在修的个杂牌ZX-I865L,是进水后不上电,因特尔芯片组,w83627的io。按照5+3条件 去查,io70脚的rsmrst没有用,别的条件正常。触发pwrbtn和pwrsw都有正确的高低变化。就是73脚slps3始终是低电平。pson是高电平也就不上电。人为拉低72脚pson,可以上电。断开slps3的外部连线,触发还是不能置高,不过pson倒是低电平可以上电了。是io坏了 吗,等待各位的答复,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I/O收到PWRBTIN。并且供电都正常,那就换吧。。

网友A:
IO的供电正常没?SLP_S3是南桥发出。打下IO SLP_S3的值看是否对地短路。不行就换IO吧,最后是桥了

网友B:
如果强行上电   可以开机的话   就是IO了

网友:
SLP_S3  为什么不能跳转

网友:
一般先换IO!
但是有的时候我会拆桥跑线!

网友:
南桥没发也SLP_S3#,查RSMRST#,VCCRTC,RTCRST#,32.768KHZ,VCC3_3,V5REF

网友:
这个还不会,看高手过招。

网友:
5+3条件
具体指哪些?

网友:
SLPS3是南桥给IO的低电平有效信号,没有说明南桥机制不正常,围绕南桥的工作条件查。RSMRST#虽然重要但是有的主板的设计没有使用IO的此功能而是另外设计一个专门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的供电正常没?SLP_S3是南桥发出。打下IO SLP_S3的值看是否对地短路。不行就换IO吧,最后是桥了

io的61、74脚供电正常,晶体一端是0.56,另一端是0.11,slps3对正反向对地都是600多,io已经换了,故障没有变化,难道是桥,如果桥坏就是死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强行上电   可以开机的话   就是IO了

强行拉低绿线可以上电,但不会开机。io已经换了,故障没有变

网友:
说明桥内部断路啊

网友:
桥内部 不给低电平信号 IO怎么开机啊
你是不给上图   咋帮你分析呢

网友:
换IO后图 上传

网友:
一般来说 有可能断线了

网友:
学习中 换IO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