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2-08-15):
一块磐正AMD939主板开机通电,但是不显示,主板自带诊断卡,开机一路跑码到7F停止,但是显示器无显示,此板无集成显卡,只有独立显卡,独立显卡还是刚不久和我买的,以为显卡问题,连换两块显卡也不亮,排除显卡。显示器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就不能在这里发贴了),查了一下资料。跑码到7F主板应该是已经启动成功了啊,以为是显卡插槽有问题。仔细查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主板也没有看到电容爆鼓的,用手压一下主板有时能亮,压板的任何地方都行,郁闷了。应该是虚汗了,首先怀疑是桥,但是不敢下手啊,939的主板不好找啊,焊坏了机子就废了。怎么办。。。。。

网友:
大胆上BGA机上加焊,设定好温度没什么可怕的。我用的是光波炉,烤好很多虚焊的板子了。

网友(点评):
光波炉 ? 呵呵 ,高科技啊!

网友:
这个有什么呀   这个不怕

网友:
上BGA,不要怕

网友A:
我这小地方没BGA焊台,我也不是老板.不可能自己买一台来帮老板赚钱啊.我这只有热风机.
刚才脑子一热用热风机给桥加热,现在开机直接FF,不再跑码了,我看了一下桥的背面,PCB板已经是明显凸起了,
我才加热2分钟这样.应该不是我引起的,看来没有金刚钻是揽不了瓷器活啊.....

网友:
如果这都怕  还怎么修主板啊

网友:
加坏了在换桥呗  有什么啊

网友:
939的东西坏了基本上很难修,修好也用不久

直接干脆换940平台得了,也不差那几十块了

网友:
是的,我都认为要换板

网友:
呵呵呵呵,没的救了,烤成ff了,

网友:
插槽有问题

网友:
电吹风好好吹吹

网友(2013-04-01):
北桥坏了 。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小地方没BGA焊台,我也不是老板.不可能自己买一台来帮老板赚钱啊.我这只有热风机.
刚才脑子一热用热风机 ...

高手也是这样过来的,不弄坏几张板,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高手。

网友:
现在板子也挂了,,,,

网友:
bga悍台好贵  不过换芯片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