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dp-2330复印机有底灰很难搞好

楼主(2012-08-15):
最近接手一个松下dp2330复印机,开始是没粉了,我给换了个粉盒,代理商说是原装的,可是有点底灰,过了几天后废粉仓全满了,粉漏的到处都是。我拆开鼓架清理了一下,还换了个硒鼓,再装上,还是有轻微的底灰,客户有时候要复印两次,效果不大好,要求没有底灰。我现在不确定是不是粉不好引起的 。
1:换粉是否能好呢
2:这个机器爆黑板还不行,打开复印机盖板,复印的竟然是白色的,放了个黑色的鼠标垫在上面,复印的也是白色的,边缘是黑的。但是其复印文稿却正常
3:是否爆黑板,把粉清理干净能好呢?
4:如果不好,换载体会不会好呢
5:有人说调代码能好,需要调哪些代码,怎么调呢,维修手册我是有的

网友:
顶到高手出来

网友(2012-09-14):
粉的问题可能性大点,粉拿掉拉黑板,拉到提示没粉,做初始化,然后再拉,直到印到没字,换好点的粉,还有看下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