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HDD的困惑,请指点迷津

楼主(2012-08-15):
经常遇到系统损坏,提示缺少xxx文件。用MHDD扫描,总会发现有几个打X,或绿色的色块。想请教下,用MHDD中ERASE命令修复,然后再做系统,还会出现缺少系统文件这种情况吗?如无法解决,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文件
mhdd

网友:
应该没事了,不过有时候内存有问题了也是这样的

网友:
想撤底解决,并且稳定就换硬盘,不过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只是坏道不多,做系统不行的话,可以全盘格式化,再做系统应该就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
要是逻辑坏道,修复后可以,否则还会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