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液晶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2-08-15):
前天接了一台DELL 17液晶(本人新手)
接到手的故障现象是:液晶接上电源不通电,电源指示灯不亮
拆机后测量 无12V ,5V , 3.3V 输出,大电容也无电压 后来发现保险断了, 没有敢直接换,仔细看板子发现 整流桥一半烧坏了 。
自己处理: 更换整流桥和保险,直接上电,300V 有了 ,12V , 5V , 3.3V 都有了 就是不停的跳变,我发现板子左上部有一个三极管好像烧坏了,更换之后 还是电压跳变 而且开关变压器附近一直有“嘀嗒”的异响(一开始就有),具体不知道是哪个发出来的声音。然后我怀疑是不是开关管发出来的 就更换了开关管 原板的开关管型号是 8N80C     后来没有一样的型号我就换了个8N60C
再次测量发现:发现12V,  3.3V 都没有了5V 跳变(3-6)  异响也没有了,断电测开关管是好的, 在更换过程中我补焊了 开关变压器的一个角,其他没有做任何操作,郁闷呢,不知道怎么办 看了下 电源IC 是203D6 查了些资料 我想是不是焊接的时候不小心把它也弄坏了 订了几个回来换了一个还是没有电压,6角电压是3-7V跳变,再更换一个怕新的也有不良的 问题依旧,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想修它    补充(开关管附近的二极管,电阻都拆下测量过,都好的 电容我不知道怎么测,在料板上拆了个一样的更换了)

对了 量出来的电压是负的……         203D6 上的电压都是负的,第4脚接地脚
也有-2.5V-3.1V 跳变

网友:
你的原来的故障应该重点在高压板部分,你应先断开高压板部分的供电再修电源部分。

网友:
检测光耦、稳压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你先断开高压板那一块 试试。。。   我也修过类似的。也是“滴答。滴答”的 。管子都是好的。也换过。电容什么之类的。该换的都换了     我个人觉得是变压器的响声。

网友:
液晶咱还没有搞过呢呀!

网友:
接地是负压  就应该  看看接地问题

网友:
反馈的吧。。。。。。。。。。

网友:
检查下电容。。。

网友:
检查下电容。。。看看。。

网友:
正确,修这种板子,先把高压部分断开,不要受到负载的影响,待电源部分修好后再接上负载。

网友:
既然是换8n80时出的问题那就再将它换回去看看。

网友:
把高压部分断开在试一下,不行把启动电容换一下。。。

网友:
果断断开后级,看它是否跳变,先判断是前级还是后级出问题再说

网友:
应该是负载有短路现象,还有真没见过液晶电源帯3.3V的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学好,才能看懂电路啊?急的我心浮气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