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06 无待机,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2-08-15):
三星X06,待机0.001, 开关上有3.3V,按开关没反应,量电压,发现只有MICOM_P3V  。看图纸知道待机状态下有MICIM_P3V 和P3.3V_ALWAYS
实测 缺少P3.3V_ALWAYS    看时序确认P3.3V_ALWAYS  谁发出的。

从上图可以看出,P3.3V_ALWAYS  想出来,前提是 VDC 和AD_SEL  到位  ,测试VDC  OK    AD_SEL   0V。  查AD_SEL 是U500 提供的,实测 5脚 4.5V  6脚3.3V 7脚 0V 8脚19V   问题出来了。 LM358  要求只要5脚电压高于6脚,7脚就会输出高电平。。  跟换LM358后,上电,待机0.038   触发上电亮机!

网友:
2M的网络。传了半天,图片看不到 最后就成这样了。 凑活着看吧!

网友:
理论知识很好!不错!

网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高端机吗??只有3V待机,,三端稳压器待机,,

网友:
没有人发表什么高明的见解吗?

网友:
这个U500知道  但是那个高电平什么的不知道了就  怎么才正常就不知道了  现在学习了

网友:
有图纸 就好办多了`

网友:
有图纸也有电路图但理论不足啊!

网友:
就没那个兄弟给点分,鼓励下。。

网友:
有点小乱.如果整理好的话..下次给你加分..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