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电源高压一体板中的供电 以及高压开关信号

楼主(2012-08-15):
电源高压一体板高压坏了   如何确定电源高压一体板中的供电 以及高压开关信号请个老鸟们说说经验

网友:
没看明白是否说的明白点?你的意思是怎么确定3个脚的是开关管和二极管?

网友:
就是要换个高压板  没法确定 一体板上怎么接线 供电和信号线

网友A:
很简单,一体板上都有标注的电压,和开启的脚位。你只要把供电,接地,开启三个地方找好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一体板上都有标注的电压,和开启的脚位。你只要把供电,接地,开启三个地方找好就行了,

有些不标注的  老大

网友:
只能凭经验,接地线就好找,12V电在高压板上比较粗,一般有保险电阻。on/off信号最细,就这么区分

网友:
如果是 改高压板都还不会的话;建议楼主去学习学习;有的东西说了也等于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不标注的  老大

加电,用万用表测电压,开启电压在5V左右,供电在10几伏,地线就不用我说 了吧!

网友C:
只要找到12伏,地和on/off(3v左右)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找到12伏,地和on/off(3v左右)即可

谢谢啦    最近有个显示器 5v  12v 都没有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