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源头换出主板霉变,有木有?有木有?

楼主(2012-08-15):
换电源头换出主板霉变,有木有?有木有?一客户拿来一台三星,笔记本,说是电源头坏了。我接手一看,果然电源头坏了,我想用电池可以开机吧?客户说电池。木有电了。于是拆机,直接奔电源头,没有一模一样形状的三星电源头,于是我改了个, 飞了两根线。突然眼睛一扫主板。霉变?难道进水? 哎。我只换电源头啊。换好。我上电(霉变我木有处理因为客户说可以开机的)。郁闷了电流跑到0.3. 于是拍照取证。打电话给客户,说主板有问题。客户的话出乎我意料。他说,既然主板有问题就修吧。呵呵。想不到啊。真是想不到客户如此通情达理。与此同时,来了另一个客户,他说他笔记本下面有很多条线在跳。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屏坏了,他却一口咬定是显卡坏了,(因为,他的显卡我们换过的才过一个月)无奈啊无奈。于是我们就说,不是显卡坏了。是屏坏了我们有屏,不信我们换个全新屏上去测试。 果然换上去,好的。以为这事完了。TMD。他又说,他换显卡前。显存用什么鸟软件测试出来是256MB,我们换完显卡后变成128MB。*脏话*,有完没完?他硬说,我们把他显存,取了。。更夸张的是说,我们把他主板换了。。。。。。。。。。最后经过一系列验证,原来显卡本来显存是128MB,但是,显卡也共享内存。调用内存的容量来填增加到256MB。真相大白时,我真TMD的讨厌这鸟人。一开始都讨厌。没办法,谁叫鸟人是上帝?????(在此我想说的是,鸟大了什么林子都有,同样是人,做人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嚎.........)

你的运气还好了!!!下次注意一下就好了!!!!
哎,看来我以后也会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小心了,顾客不怕不懂最怕半吊子的。

网友:
做这一行的,有这种人也是正常的

网友:
维修这一行,难就难到这里了

网友:
啥人都有,有时候还真说不清。同样的故障现象,但坏的地方不同,还没过一个月返修,大家说该给客户咋解释?

网友:
图片拍的真清晰,用的啥相机多少像素的

网友:
这是个诚实的客户 后面是个、、、

网友:
之前听迅维网的高手说过,接机子第一件事就是故障还原,并仔细检查。

不过这种事情是个别现象,楼主别扰了自己的好心情。

网友:
只能说人的素质是不一样的

网友:
图片拍得很清晰呀!

网友:
沟通必须要好,拍照取证

网友:
幸好楼主技术好,可以弄给那个鸟人怎么回事。

网友:
呵呵。。我们就是列个清单。。。写好一些数据什么东西呀。。如硬盘多大呀。。让客户签个字。。。万事无忧。。{:soso__18271301420761994125_1:}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还是当面开机行否,不然就有这种无赖的人了,我们做生意还要看人品,人品不好的,不要做他的生意,也是不要怂恿这种无赖的人

网友:
楼主,要淡定,毕竟这样的人还是不多的。

网友:
客户烦点不要紧,重要的是,你最终战胜了他们!

网友:
拍照取证,楼主想法周到,,

难产的客户我也见过,,有时候能让人气死,,感叹!做什么都不容易呀

网友:
那还有这样的鸟事,我一朋友搞维修,有一客户拿一山寨本不亮机的叫修,朋友打开检查,无法修复,告知客户,客户要赔一台机器给他,晕,还说你修不好就不要拆我的机器,世上有这样的人。

网友:
照片不错啊  什么手机

网友:
你那个三星的本子,客户自己本身就知道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