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源板的问题,求助中!!!!

楼主(2012-08-15):
换电源板都接 什么线啊?? 就是 电源板往 驱动板 的线都接 哪些线??     我这里有个 电源板  坏了,直接换电源板, 我看到坏的 电源板上面 写着12V的地方没接线,分别接了  o/f  DIM  GND  5v 。  接了这4根线, 标着12v的 没接,   电源板坏了,我也无法测量。
我有个新的电源板 上面有   ADJ   O/F   GND  5V    12V, 。。。 这个 显示器上面带 外置音响的,

网友:
O/F   GND  5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一体板还是但电源板;

是 一体板,      一体板 接驱动板, 接那几根线啊?  接  一体板上面的哪几个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 一体板,      一体板 接驱动板, 接那几根线啊?  接  一体板上面的哪几个线啊?

驱动板供电   5V   GND   ,O/F开启信号。。一般 接这3跟就好了。。不过我一般把ADJ也接了,因为不接ADJ不能调亮度,还有的情况,不接ADJ亮度不够,所以现在ADJ我一般 都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供电   5V   GND   ,O/F开启信号。。一般 接这3跟就好了。。不过我一般把ADJ也接了,因为不接ADJ不 ...

刚才接上了, 就是那样接的,   5V   GND  O/F   ADJ ,都接上了,  接上后 按开关能成常亮, 一会就变暗红色, 说明 连接驱动板正常了, 但是灯管不亮啊,  我外接灯管也不亮, 难道是 一体板有问题, 不会吧,是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刚才接上了, 就是那样接的,   5V   GND  O/F   ADJ ,都接上了,  接上后 按开关能成常亮, 一会就变暗红 ...

看看O/F  跟   ADJ是不是  接错了。。。对调一下  看看。。

网友:
显示器一般都是几V的啊楼主,怎么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看O/F  跟   ADJ是不是  接错了。。。对调一下  看看。。

应该没接返, 我后来也没看, 就直接 换了 另一个 一体板,  换上后 OK,成功了,  我ADJ也接了, 但是就是试机的时候不能调节亮度,别的都正常, 。     原机上面的 一体板上面没ADJ,  有DIM  我把    那个DIM 接到 我新换的一体板 的ADJ 上面了,  不知道对不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41964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接返, 我后来也没看, 就直接 换了 另一个 一体板,  换上后 OK,成功了,  我ADJ也接了, 但是就 ...

有的板标示   DIM就是   ADJ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板标示   DIM就是   ADJ的意思,,

但是我接上了,  为什么 显示器还是不能调节亮度啊!??

网友:
是不是   亮度调节 幅度不大。。这样如果亮度够,就这样用,,不够用就要改线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