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 不上电

楼主(2012-08-15):
EC_PWRBTN#  拉低后不能拉高 待机时为高电平 触发后为低电平 且不拉高  是何原因 ?

补充内容 (2012-8-16 10:45):
根据时序    发现一个问题 +V3.3A  +V5A  不对  这两电压在时序中是开机后出  现在开机前出来了 谁引起的呢? EC 换过了 依旧  EC程序刷过了依旧

补充内容 (2012-8-16 20:26):
0.03按一下开机键0.04 电源灯亮了  十秒后灯灭  电流回落到0.03A

网友(点评):
你的电脑上电已处于开机状态了,公布一下电流情况吧

网友:
不明白啊  为什么

网友:
是我的话  我就考虑南桥

网友:
IO 工作正常了 IO给南桥触发信号拉高且保持不变是对的  有些机器这样的啊   倒是南桥有问题  考虑南桥吧

网友(点评):
发现一个问题哟 3/5V 提前出了

网友:
先换南桥。

网友:
先加焊。不行再换

网友:
查南桥吧 这么多人一至通过

网友:
不是南桥就是EC

网友:
你的意思是高低高的跳变信号从EC去南桥,但是南桥没有开启SLP信号给EC?还是EC根本没有发出高低高,你认为南桥拉低PWRBTN的高电,这个问题需要挑开EC的脚测得,看是不是EC正常先

网友:
跷 起 PWRBTN# 脚,判断是前级还是后级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再确定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没有跳变呀

网友:
感觉是南桥

网友:
看看南桥促发条件是否完全满足,时钟电压

网友:
断开PWRBTN#南桥与EC的连接 EC这边PIN 依然如此  未按开机前有3.3 按开机键后 PWRBTN#始终保持低电平

网友A:
更换一个南桥吧

网友:
PWRBTN#
这个信号不是开关信号吗?拉低,查一下开关是不是坏了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一个南桥吧

有些图纸的时序是不对的

网友:
你的电脑上电已处于开机状态了,公布一下电流情况吧

网友:
0.03按一下开机键0.04 电源灯亮了  十秒后灯灭  电流回落到0.03A

网友:
我有这么一个班子,是开机不开机都停留在0.24*这个一个电流状态下,肉眼观察就有一个网卡芯片损坏严重,看不到网卡芯片的型号。不知道其他上有没有问题,求思路

网友:
很多机器有很多奇怪的毛病 很难解释的 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