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G416,1440x900以下的分辨率就是花屏,以上就行

楼主(2012-08-15):
一台易美逊G416,1440x900以下的分辨率就是花屏,以上就行。驱动板号是715G2610-1.
其他版号的,同样屏的情况下。可以带换吗?谢谢。标准分辨率是1900x1200.    软件版本号:WE7MHMKSKQ2   V018
三星屏ltm240ct01 驱动板715g2610-1

网友:
改个  驱动板被。。。我现在用的  ,,乐华B.NTA93A金针版。。。很好的,,试一下。。

网友:
刷写程序应该可以解决,起码三星和AOC的都是这样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刷程序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显示器最佳分辨率应该是1920x1080吧。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驱动板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