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开机掉电不显

楼主(2012-08-15):
hp540开机掉电不显,电流有时候到1.16不动,有时1.16到1.05之间来回变。大侠们帮看看

网友: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应该是集成的显卡吧

网友A:
俺支持动BIOS和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支持动BIOS和北桥

为什么啊大侠

网友:
要动  就先动北桥  不行再动BIOS

网友:
是北桥的问题,换北桥一个要连运费要几十块+焊膏锡球+工具损耗和电。大家说收客户多少好呢?哦忘了芯片不一定百分百好的说不定还要用2个才能做好,我上网查了下hp540的主板连运费是280就够了。

网友:
集显的,那你买一块了

网友:
谁有这机的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