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G的笔记本硬盘,装64位WIN7系统,C区设为多大比较好?

楼主(2012-08-15):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至少50G啊!

网友:
分个60多G就可以了呀

网友:
我一般 都分50g

网友:
如果是WIN7   60G比较合理。

网友:
分多大看你是做什么 装什么系统
我觉得 50G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
C盘分得越多,浪费越多,但也不能太小,一般C盘只装系统文件,你不可能把你安装的软件放在C盘,所以本人觉得,WIN XP   WIN 7只要30G就可以啦

网友:
40G嘛,win7  64位要36G左右,没有比这容量更大的了。

网友:
我做系统一般分40G  感觉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