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50w电源加入380v电压

楼主(2012-08-15):
打开电源没有烧焦的味道 ,保险断路,压敏电阻没有击穿 请高手指点是不是换了保险就好了 没有图片,找个美女代替
长城
电源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换下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太棒了!这是真的吗?

网友:
一般多是电容鼓了,和保险烧了,桥堆烧了,在就是场效应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