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2-08-15):
DELL台机CPU供电上管烧了,但那种MOS管是很扁的那种趴在主板上面的那种的,我用笔记本的MOS管和台机的98N03装上去都是用一会就烧了,这种一般是供电有问题还是MOS管的功率小啊

网友:
用09N03试试,另外,打一下G极阻值,和其他的上管对比一下,看看线路有问题吗

网友:
一般是不会烧,肯定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mos管的资料没有找到。。。不知道是什么参数的,阻值没量,能开机用大概1分多钟就挂了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