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老自动开关。

楼主(2012-08-15):
AOC F22  自动开关机是怎么回事?一开机就掉电了。有图纸的发个图纸谢谢。

网友:
高压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知道高压问题哦,就是检查不出哪里出的问题,有图纸的上份图纸楼。

通用高压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用高压很方便

高压啊,晕  看错了!我以为你说的是电源板呢, 我换过高压板试过了,不是高压问题,是电源有问题,可惜还没查出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啊,晕  看错了!我以为你说的是电源板呢, 我换过高压板试过了,不是高压问题,是电源有问题,可惜还 ...

那换个通用的不就好了额,我也不会显示器呵呵

网友C:
如果电源指示灯也关了,就换一下开关。

网友D:
看看反馈的电路在看看电压稳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源指示灯也关了,就换一下开关。

已经把开关去掉了!还是一通电就断电后发现接上驱动板就出现掉电的问题,如不接驱动板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反馈的电路在看看电压稳定不稳定

反馈电路?能具体下吗?

网友E:
不接驱动板时电源电压是多少,稳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接驱动板时电源电压是多少,稳定不稳定。

电源电压300V接上驱动板也稳定,不过5V电源接上驱动板通一下就掉电。

网友E:
把屏线拔下来开机试试什么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屏线拔下来开机试试什么现象。

大哥屏线 开关线我都没有接,但是只要接上驱动板就会掉电的。不接驱动板电压都很稳定。

网友E:
是高压电源一体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高压电源一体的吗?

是的一体的。

网友E:
既然是一体的你可以外接灯管看看能不能正常点亮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一体的你可以外接灯管看看能不能正常点亮灯管。

开关是接在驱动板上的! 不接驱动板 高压板上没有电压,但是接上驱动板电压一只掉,我单独试过灯管,灯管亮没有问题。

网友F:
是不是开关坏了?试一下不要开关还会这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开关坏了?试一下不要开关还会这样么?

我类个大哥,不接开关和接上开关是一样的!也就等于说现在状态开关按键是失灵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