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31主板....

楼主(2012-08-15):
机子回来。。不触发。。开拆,,用自己的测试电源,短接触发开关听到"啪"一声保护了!心想应该是场馆发出的声音,直接测试CPU上管,DS直接导通!直接开换!一个个拆下,拆到第二个测得主板DS焊盘阻止恢复正常,!原来的是K3918,寻料板,无3918踪影!不过发现了个K3919换上!跑码。。!。。。。。。。。。。。。。。。。。。。。。不过主板没亮!泪奔....!诊断卡跑00 9b!....内存,CPU,都一换过!无果。。待大虾解救...

网友:
条件都有没有 的。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刷一下   BIOS

同意上述所说

网友:
BIOS程序可能有损坏 找个有刷写器的地方重新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供电正常 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