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500开关针脚上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2-08-15):
惠普V3500开关针脚上无待机电压,IO也换过了,南桥客户在别家那里也做过BGA,上百度搜到的MX8760PDF  就是36脚有18.5V电压输入,输出脚应该是那个脚呢,本人英文太差了,请田老师与高手们指导下检测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
补充一些图片

网友:
EC有供电不?有复位不?晶振起振不?

网友:
发图纸啊`
          这样怎么能看明白呢`]

网友:
找个图纸吧 不是说有了主供电就会有输出的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了,你会看吗?发个图纸上来

网友:
量max8734a的工作电压,20脚V+主供电有电压18.5v,18脚LDO5的电压只有0.43(正常应该为5V)为不正常,还有3,4脚都是5v,14脚bst5只有0.43V(正常电压是5v) , 8脚(REF)基准电压5v也没有,   17脚也电压也没有是5v  ,
检查6脚的SHDN 关断控制输入的电压是4.61 高电平为正常的
开始查max8734a第17脚 PWM 核的模拟电源电压输入,是从一个U34( BA8P2D)第8脚输出有18.5V电压,连接到R209(100欧电阻)一端也有18.5V,再经过C362、C363、一端都有18.5V,电容另一端接地。

网友:
但LD05这电压是从那里来的,图纸有点看不懂,看图纸的规律是输入到输出也就是从上到下,或从左到右,但LD05输入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