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不显示的维修经历......

楼主(2012-08-15):
今天接一朋友送来DELL 1440,说是不开机,通电开机试机,开机上电掉电,拆机单点板子,开机电流跳变几次后定格在1.05A左右,等一会会有两声报警,(类似台式机的显卡报警,但是没有长,只是两短)加测试卡不跑数(已试多次,我的测试卡就没跑过数,网上购的,直接不能用)估计是显卡问题,压了N次显卡没有显示,想上BGA加焊显卡,又没有充分的理由确定显卡有问题,正郁闷着时,突然压着北桥开机试了一下,奇迹般的显示了,反复试了N次一切正常,装机一试,又不行了,这次拆下来直接加焊北桥 ,通电开机正常,装机试了一天正常。真没有想到北桥虚焊表现出了这样的现象。你们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请问你的戴尔1440 是什么显卡 什么北桥

网友:
北桥出现问题应该这报警时报内存的警吧?

网友:
万事皆有可能

网友:
哈哈  我上次也是修了哥1440的  一开始的短路然后是掉电  压显卡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类似的情况,不好处理呀

网友:
显卡虚焊的,我没一个压下就显示的。。。。都是直接加焊。。。

网友:
比较少见, 应该是内存报警!

网友A:
报警声音就是显卡啊。。
我认为还是显卡

网友:
pm45的桥吧  ati的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按说内存报警是很快出来的,并且多数是连续的,这个只是开机过大约得有十五秒左右嘀嘀两下就完了,也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警声音就是显卡啊。。
我认为还是显卡

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确实是加桥加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