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康G31 MV-K主板不能关机

楼主(2012-08-15):
富士康G31MV-K主板能开机,而且使用完全正常,就是点关机之后先出现正在注销界面,然后出现正在关机界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死机了,不能关机。求助啊,那位大师给点思路

网友:
刷个BIOS试试。。长按电源键五秒,能否关机?

网友:
不能关机。。搜一下基地吧。。。IO,南桥。

网友:
你是不是开机时间过长,温度过热导致的,有时温度高就会关不上机

网友:
IO问题多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就是不能正常关机

长按可以关机,应该主板大体上算是正常的了,内存及硬盘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按可以关机,应该主板大体上算是正常的了,内存及硬盘检查下

裸板进PE也不能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