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部分线路问题!

楼主(2012-08-15):
(图片)

网友:
CPU的电感现在开个十来秒就烫手。。

网友:
换个芯片??楼主考虑没?

网友:
芯片 已经换过。。  上下管都换了。。

网友A:
330要加三组,我从没加二组的

网友:
检查一下IC有没有连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0要加三组,我从没加二组的

后面加了此3组。。 也是不行。。      IC确定没连锡。。

网友B:
电感发烫看看那里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感发烫看看那里短路了。

     打阻值没看到有问题的。。

网友:
打打波形看看

网友:
看看反馈和EN线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阻值没看到有问题的。。

肯定哪里有短路你在摸摸其他地方看哪里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