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NF6AD PRO V主板通电后无显示

楼主(2012-08-15):
请大家指教下,主板测试卡跑0,以确定是主板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从主板那入手,请大家指教下!

网友:
先加焊一下  北桥。

网友:
不跑码,量一下有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待机电压如何量呀,新手不懂请指教了。
加焊一下  北桥是用什么仪器加

网友:
首先要确定下复位没!先测量下各各供电!供电正常的话,用手压着桥点开关针看能跑码不!不跑码的话先刷下bios 不行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