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承运开机掉电

楼主(2012-08-15):
神州的承运什么什么还刻意看了一眼,还是没记住型号,好像是F350。

按开机键,显示intel后立即掉电。

风扇不转,风扇的供电脚对应板子另一面的一个三极管。是pnp的。

B有4.8的高电平。一直到CPU了。

将这个管子的e/c短接后开机风扇就转。可以开机了。

我是新人,请高手指点,正常维修应该是怎样顺序呢?

网友:
这个快掉电 应该可风扇 没什么关系 ,主要看看温控电路是不是检测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