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找不到硬盘怎么办?

楼主(2012-08-15):
一华硕上网本,进不到系统,于是想重新做系统,可是找不到硬盘,于是拆之看见是那种焊在主板上的芯片式固态硬盘,但是进PE里面用DISGEN可以看见硬盘,就是不能格式化,进GHOST里面找不到硬盘,这可怎么做系统啊?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分区吧 不行就用原版装下 再不行 硬盘有可能坏了

网友:
硬盘挂了吧。如果在保内趁早找售后。

网友:
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试试,看看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人家楼主都说了是焊在主板上的芯片式固态硬盘,你还说挂别的机器上试试,明显是不看题就回帖,不过我真没见过这种芯片式的焊主板上的硬盘,那就把焊下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