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康柏511不能自动识别硬盘

楼主(2012-08-15):
一台惠普康柏511的机器,将第一项设置为硬盘启动,LOGO后小横线一直闪烁,不进系统,只能先选择PE启动,进入PE界面后选择“尝试从本地硬盘启动”才能正常开机,进入系统,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缺少引导吧

网友:
修复硬盘内的系统引导

网友:
硬盘准备好慢了

网友:
硬盘分区不对啊,引导不了,重新用DISKGEN分区就行了

网友:
换块硬盘试试,如果故障依旧,就刷bios试试

网友:
可能是硬盘的MBR,也可能是主板的南桥和BIOS

网友:
可能是硬盘的M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