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910Hc 不能开机,电源只的3.29V

楼主(2012-08-15):
DELL E1910Hc指示灯一直闪,电压在1-7伏之间跳,换了光耦,灯不闪了,电压不跳了,但是只有3.29伏

网友:
楼主说的是DELL的液晶显示器吧,你说的电压到底是哪里的电压呢,有没有测下变压器过来的两路电压呢?

网友:
单独测一下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不懂你说的是什么电压

网友:
去掉负载,测电压。是不是反馈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