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监控集中供电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08-16):
一个12V20A监控集中供电电源    电压的输出不够,经测试电压只有4V左右 不到5V, 打开电源测得ka7500b第12脚电压只有3V左右 ,滤波电容 ,开关管等测试均正常,请教各位大虾,给个思路 谢谢了

网友:
大哥  换个电源才80块 你傻啊 都这样了还修 修好不稳定 带不动设想头杂办?

确实是这样,不过修好以后可以做别的使用。

网友:
这种电源便宜啊 几十块钱就能买到,修什么修。

网友:
先测量PWM工作状态,再看反馈电路。

网友:
查看一下2个推动管(三极管)有没问题,C945

网友:
换7500 可用电脑电源上的494 代换

网友:
顺着KA7500的12脚往下查,看这个供电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无维修价值

网友:
焊下7500的12脚供电的整流管,用导线连接测试其电压是否正常,再用灯珠接上看电压有没大幅下降,如果正常就换掉7500 (可用摩托车的12V小转弯灯)

网友:
ttttttttttttttttt

雷动九天 -5 严禁灌水

网友:
12脚电压不够 顺着查  12脚修好了电压还不正常在查431取样电阻。

网友:
这种电源的494供电脚12脚,是经过一个保险电阻取电的,量下这个电阻的阻值,正常的话就量12脚对地电阻,电阻太小就是494坏了

网友:
检查7500的8脚和11脚的小三极管

网友:
12脚电压太低,顺着KA7500的12脚往下查。。。。。

网友:
已经修好了  谢谢各位   是7500B  坏了  换了一个  OK了

网友:
是啊,无维修价值

网友:
怎么无维修价值  这电源  我一个卖285呢

网友:
哎,都是叫人把东西扔了,这里用不了并不代表其他的地方也用不上,先修好了等需要用的时候直接拿出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