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识别U盘

楼主(2012-08-16):
(图片)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u盘 还是主板????

网友:
是所有的口都不认吗? U盘插其他电脑是好的吗?前者南桥,后者U盘

网友:
也有可能是系统,我遇到过

网友:
先找个usb鼠标确定下usb接口,和U盘好坏,然后再确定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把usb驱动都删除了,重新安装.lz说的不是很详细.如果以前能用现在不能用了,原因很多....

网友:
四楼正解  试试所有的接口

网友:
重装系统不行就是其他问题了

网友:
无法识别,如果是,可能你的u盘中的晶振坏了。

网友:
鼠标能用 就是你U盘的事了 重新量产下

网友:
装系统。。。换U盘。。。更新驱动  。。。。南桥。。。

网友:
看看你的接口是不是松动。。。。或者看有无明显的损坏。。。

网友:
主板 干桥吧.

网友:
把U盘插入别的电脑看看U盘的好坏,U盘要是好的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系统驱动问题,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