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对6脚IC,不太认识,帮忙说下,谢谢大家

楼主(2012-08-16):
这里是块硬盘的电路板,在这里有对6脚的IC,都是4脚相通,另外2脚有一对PN结读数622,想问下这是个什么东东啊?
硬盘

网友:
楼主都说有PN结了,还问是什么东西?

网友:
q管呀,主板上很多呀

网友:
这个P管可以用那些代换呢

网友:
这个好像不能代换的,拆旧硬盘的吧

网友:
电玩城机器上的,进不了系统,“嗒嗒”的响,就拆下来看看

网友:
场管,显示器上驱动板上有

网友:
都有响声了,还修啥

网友:
这个是六角的场管。看图好像芯片了。

网友:
六脚场管,

网友:
这个真得比较难修的,一般对硬盘不太去注意,图纸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