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3D游戏10分钟自动关机

楼主(2012-08-16):
板子是顶星F-N61M。CPU为AMD 5400+  。平时上网玩玩小游戏都没问题,网页游戏开四个号照常。cpu温度50度左右。但玩CF坚持不了10分钟。cpu温度飚到100度自动关机。风扇转速正常,清过灰。重新上了硅胶。故障依旧。曾经照一牛人办法:于cpu四角针脚面垫小块扑克牌,无果。(此方法被多人肯定有效。无法说清原理)。难道是cpu挂了?抑或板子坏了?手头上没有互换的。求助。。。。。

网友:
AMD的,我觉得是CPU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CPU挂了,我见过很多5400+CPU挂的

网友:
CPU挂了,我这里有块就是这样

网友:
AMD的U就蒙提了 我老板那里有5块报废的AMD 有3000 4000 5000 5400 。。。。

网友:
选择向四周和向下能吹风的那种风扇,对AMD降温效果非常好。

网友:
要摸换CPU。要不给他打好一点硅胶,在搞一个排风好的风扇。

网友:
CPU的问题,换个试试呀

网友:
按你说的情况,排除风扇损坏就肯定是CPU坏了吧,AMD的,不喜欢(虽然某些人总吹性价比)。

网友:
5200+以上   cpu是很爱坏的!温度过高基本就是cpu挂了,换一个人试试吧

网友:
关机的时候用手摸cpu看下到底是多少底,有的主板温控检测不准也会这样 以前的4600在有的主板上也这样,刷BIOS就可以了,不行的话换个CPU看看 有的是CPU的问题

摸过,是很烫。没到检测的100度那么恐怖啊。但北桥散热片更烫。

网友:
买个好的风扇 或者CPU有问题

网友:
买个好点的CPU风扇,再把盖子去掉上个电风扇,开着空调,还掉 那就是CPU坏了!!!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吧

网友:
先拿到附近电脑维修店找U试下就OK了,反正才十分钟就关机

网友:
CF是大型网游,当然不一样了,先搞个好的排风扇,不行就只有换CPU了

网友:
显卡不行了。

网友:
cpu本身的质量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看来AMD的U不如INTER的耐用

网友(2013-09-13):
我也遇到这个板子 也是CPU温度高,换了U 风扇 故障依旧,本想刷bios 怎奈编程器坏了 不会恰好是BIOS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