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WIN7系统装机U盘和制作XP系统装机U盘的方法一样吗?

楼主(2012-08-16):
我是用UltraIso制作XP系统U盘的,用这种方法,一样可以制作WIN7系统U盘吗?我见过别人用wintoflash制作WIN7系统U盘。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用UltraIso把WIN7的系统包写入u盘就行了

网友:
用老毛桃 强大

网友:
他们用起来都是一样的。。

网友:
可以在一个16G优盘里制作很多镜像的,可以自己做个菜单和批处理文件`!

网友:
做好启动项,可以放好几个系统镜像

网友:
都一样的把系统拷优盘里面就行了

网友:
一样 你要感觉XP的PE好用些 就把win7镜像拷到U盘就好 进PE GhostWIN7镜像就好了

网友:
用天空的U盘启动,只要有GHOST包就可以了。随便什么系统,全部用32位的PE装也可以。不过笔记本要装WIN7就进WIN7 PE。

网友:
我用的电脑店 感觉也可以  下载好的镜像放U盘里就可以了

网友(2014-01-05):
一直都在用电脑店,不过感觉电脑店的启动项老是坏

网友:
用老毛桃或者干脆量产

网友:
应该一样吧,把镜像文件拷贝在优盘里就可以啦。

网友:
很多现成的U盘启动系统的,下个安装就是拉,还集成了很多工具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