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860进windows滚动条时死机

楼主(2012-08-16):
今天我也遇到一台HP860机器,开始时显卡白屏,然后是加焊显卡芯片后花屏,换芯片后一直跑XP进度条很慢!最后蓝屏!求解!

网友:
显卡没做好~~

网友:
显卡 没有做好呀

网友:
显卡重新直球重做

网友:
看看BIOS里硬盘模式对不对

网友:
显卡没弄好   进安全模式把驱动删了  要删干净

网友:
硬盘换一个,看下啊是WD的似的话就是了

网友:
最起码的,重做系统没有啊

网友:
果断进PE看看能不能进

网友:
估计连PE都进不了。

网友:
进PE、调硬盘模式、删掉显卡驱动、装系统、最后来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