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网卡改内置供电怎么接

楼主(2012-08-16):
      最近不少笔记本被雷击,有的网卡部分很难搞,只能搞个内置的USB网卡,到主板上找了2根南桥过来的数据线,供电5V不知大家是从哪儿获取的这个供电,从USB上当然可以,但接了这个供电后,再插个U盘后,会上不了网,不插U盘可以正常上网,只能把这个U口给封了,想请教下如何从其它地方获取这个5V的供电或能不能用3.3V的供电?  要求要能USB口也要能用.  谢谢

网友:
接个usb集线器

网友:
5V电感就可以了吧

网友:
找出主板网卡本身的数据和电压连线起来

网友:
测哪个电容或电感上有5V就接哪个就可以了

网友:
公共点上接5V也可以的

网友:
还没有尝试过,一般直接把主板修起来

网友:
如上图,这个是HP 4416S的图,接+V5A_usb_1这个当然没问题,但接了+V5A供电时刚接上的内置USB网卡就烧了,当时客户要得急,没有换其它的试,直接就用了板上的USB的供电了,不知这个+V5A能不能直接用,若不能用怎么改?

网友:
把原网卡供电接过来呢?

网友:
“接+V5A_usb_1这个当然没问题,但接了+V5A供电时刚接上的内置USB网卡就烧了”,同样是5V,为什么5V后继不烧网卡,而前级5V就烧网卡了呢?

网友:
找出主板网卡本身以前的供电

网友:
对照图纸找出网卡前级的5V供电然后接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