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上的bd ac rot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2-08-16):
945主板上的bd-ac rot是什么芯片 开二极管档检测连接的是MOS管  旁边还有一个RT8802A 电源管理芯片  本人是新手

网友:
应该和RT9605性能差不多,可以查下PDF的图纸对照看一下。

网友:
哦、
和8802 一块儿控制产生cpu供电的,是从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