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值的问提

楼主(2012-08-16):
显卡上要换六个电容.fz73 470 16v
                               jl 500 6.3
                                fz73 470 16v
                 这样的三个     fz73 1000 6.3v      可不可以换做  fp 09ad 102 6.3v

网友:
102是UF吗?如果是1000UF的电容102UF是代不了的

网友(点评):
你见到过有102UF如此精确的电容吗?笑话啊。

网友:
是UF....谁能告诉我认电容的参数啊...新手

网友:
耐压都不对,换不了

网友:
新手要学会认参数啊,你写成这样,没人明白的

网友:
1000  换102 开玩笑呢?

网友:
电容代换,如果不能等值代换 电压容量必须大于原值

网友:
102uf 里面的那个2是代表2个零,既10,00  1000uf, 561既560uf .821既820uf
你说的fz73 1000 6.3v  印象中FZ开头这种带防爆口的很容易坏 忘了哪个场子了 好象是立隆
可以用你说的fp 09ad 102 6.3v换 FP性能很好,是nichicon并购富士通之后的产物

网友:
自己在电子城里买了一样的电容换的....第一次换....换好了,,,,只是焊得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