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2-08-16):
接到一台19寸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半个小时左右就黑屏,电源指示灯正常亮绿色,经过检测乃是一组灯管老化所致,于是换了一组灯管,奇怪的现象来了,换上这组灯管(用的是灯管组件),这组灯管不亮,另外一组是正常亮的,显示器也能照常工作,故障也排除了,试机一天没发现黑屏。我知识浅薄,想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不能叫故障排除了

网友A:
灯管线接错了。

正解,,应是两根线反了

网友B:
灯管接线短路

网友:
这样他亮度能显示正常喽?

网友C:
把电容也换了,。

网友:
我真的看不懂...文化少

网友:
我也没太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线接错了。

这个也有正负极之分啊?不是交流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接线短路

可是我用的是灯管组件,不是单独的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容也换了,。

是需要换哪个电容呢?

网友D:
你换的是带架的灯管吗?如果是这样,那就不会说线接错插错什么的了。可能是高压功率不足?换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换的是带架的灯管吗?如果是这样,那就不会说线接错插错什么的了。可能是高压功率不足?换个高压条试试

恩,好的 我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