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 上电到1.7A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2-08-16):
r61I 最开始的问题是不上电.无3M 5M 后来修好3M 5M后.可以上电了.但是电流走到1.7A就掉下来了.

这机器待机电流0.05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掉电后待机0.07 .如果不上内存不掉电.

个人感觉上电到了1.7A 应该是到显卡了.会不会是显卡有问题了.

求各们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内存的电压稳定吗,。在看看内存槽是不是接触良

网友:
不插屏和电池会有这个情况,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