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集显,主板LA14

楼主(2012-08-16):
插上适配器自动上电,电流从零上升至1.3几安,然后迅速回到零,又马上慢慢升至1.3几安,又迅速回到零,如此反复。期间液晶屏无显示,外接也无显示。打个供电对地阻值,除了1D05V-PWR只有七十几之外,其他都正常。但北桥,南桥,CPU,内存供电电压正常,其中就有1D05V-PWR。本人菜鸟,请各位大侠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1.3A说明不了什么哦。哪有太多可能了。有读cpu吗

网友:
LZ可以先看看自动上电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已修好了。从联想官网下了个BIOS刷新就好了。供电都有出来,各关键点对地又无异常,上电就马上开机,没有其他思路,就先刷了BIOS,竟然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