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修复G470GX 进水时出时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2-08-16):
机器故障:不开机  上电0.1几
拆机检测,触摸板下方进水   处理干净之后  上电原故障  进水地方就是两个19V电容腐蚀了   拔了没上  应为之前就是这么干的 (这是悲催的伏笔)
上电检测  除了CPU供电电感  GPU供电电感无电压外   其余电压正常,后继3、5V正常   又仔细检查了进水的地方  确认都清理干净了 (除了两个19V上的电容之外 )   随查CPU供电条件   19V    5V  ON信号正常 都具备  纳闷儿了  条件都正常了 为啥还不出电压呢?      上网看看了帖子 发现这问题还真多   也没有具体修好的方案   无语  继续奋斗      反正来来回回搞了很多    换了CPU供电IC 95831    刷了BIOS  换了南桥   统统无效   最后实在没招了  突然想起以前在富士康做代工时候  也有一款机器烧了19V电容没上导致的不能开机走信号   该不会是这个电容引起的 吧     那就悲催了     找了一个19V电容补上    竟然CPU电压能稳定出来了   但是GPU供电一直出不来   果断刷了BIOS   因为GPU电压是走信号之后最后才出来的一个0.45V样子的电压      哈哈 故障修复     NND  害我周转了半天   绕到姥姥家了     !
个人猜想 这现象应该是PQ501处缺少滤波电容(PC502 、503)   导致19V电压不稳  导致的PQ501工作性能不良  虽然说电压能出来 但是达不到稳定的条件 所以导致的   但我测了测没拔和拔了的电压都是一样的  可能模拟的示波器测试不出来 应该
  鉴于此机器修的头疼,望斑竹给予点下载分鼓励鼓励  谢谢 !

网友:
个人觉得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了,期待大侠解决

网友:
最后楼主是用一个19V电容替换原来的两个19V电容吗?工作正常了?

网友:
嗯  是的     两个电容腐蚀了   到最后修复 我就只上了一个   而且确定是上了这个电容之后  机器才稳定输出CPU电压

网友:
你好啊 !

贰修哥 -5 严禁灌水

网友:
很好。。。好像走了很多弯路。。。也算楼主功夫深呀

网友:
不错  ,楼主很厉害哦 。原来不装 电容还有这影响

网友:
学习了。转了一圈也算是修好了,不错。

网友:
希望楼主表达上能规范一点,看着有点费劲

网友A:
楼主不是已经刷过一遍BIOS了吗?又刷了一遍BIOS啊?版本一样吗?

网友A:
希望楼主能对“GPU电压是走信号之后最后才出来的一个0.45V样子的电压”给点详细的解说,有点看不懂哟

网友A:
请问楼主:图中的PL502就是显卡(GPU)供电电感吗?

网友B:
楼主,有人说这个19V电容有不有都无所谓啊???去看看我的贴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0773-1-1.html      希望楼主去矫正一下,那些说19V 主供电容装不装都无所谓的人。

实践过的才是真理哦

网友C:
GPU电压不出,我有个也不出,刷ECBIOS还是南桥的HM BIOS啊?

网友:
学习学习!

贰修哥 -5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图中的PL502就是显卡(GPU)供电电感吗?

不是   两个电容是内存供电高端的19V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U电压不出,我有个也不出,刷ECBIOS还是南桥的HM BIOS啊?

南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人说这个19V电容有不有都无所谓啊???去看看我的贴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0773-1- ...

应该大部分是  我修了好多的5A电容短路的   摘掉不补没有影响  这个是特例      应该是高端处最少应该留一个保险点    不要两个都拔掉了

网友(点评):
或许你没清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能对“GPU电压是走信号之后最后才出来的一个0.45V样子的电压”给点详细的解说,有点看不懂哟

这个也是高人指点我的  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说  对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已经刷过一遍BIOS了吗?又刷了一遍BIOS啊?版本一样吗?

版本一样  可能我下载的不对    后面的BIOS 刷得G470的     这板子是G470GX的   两个BIOS可以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应该大部分是  我修了好多的5A电容短路的   摘掉不补没有影响  这个是特例      应该是高端处最少应该留一 ...

我也知道主供电的电容少两个没事。但是主板为什么会设计得有这么多电容??也许设计者是为了让电源供电稳定,电脑更稳定,寿命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知道主供电的电容少两个没事。但是主板为什么会设计得有这么多电容??也许设计者是为了让电源供电稳 ...

应该是这样子    减少损耗   而且电容有蓄电功能   对于上电掉电能起到一定缓冲作用

网友:
这是供内存工作电压1。5V的电压电路图。修好就好。但你的理解我不怎么认同。

网友:
多了一CPU供电电压。这是INTEL的HM65芯片组以上都有的电压。G480的HM75也是这样。

网友:
写的有点简单吧

网友:
这种19V电容应该很多吧,LZ干嘛不直接补上去了。还走了那么多弯路,不过最后还是修出来了。

网友:
果然是前辈  进水的都搞得如此得心应手

网友:
我试过没有19V电容,不能开机。

网友:
呵呵,楼主走的弯路不近啊!不过也可以看出楼主焊工不错啊!

网友:
吸取楼主教训,少走弯路

网友:
上次遇到这个电压不起的 修了好久没有修出来的 回去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
思路正常,没有走弯路

网友:
为什么刷俩次bios

网友:
赞一下,楼主能修好不容易啊

网友:
   我在你的经验中邮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
其实你应该一早就不要忽略的,这样你就少走这样的弯路了

网友:
楼主GPU得电压时走信号之后出来的     为什么呢

网友:
最后的显卡供电时刷bios好的吗?那之前刷过的  失效了吗?求解释

网友:
显卡电压有0.45V的吗? 起码也得0.8V以上吧

网友:
楼主的理论很强呢。

网友E:
楼主还没好     搞了那么多没出别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没好     搞了那么多没出别的问题啊

修板子咋可能越修越坏哦        虽然技术一般  但是这个倒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
茅塞顿开啊 我手上有个DELL N4030一样的进水了。现在修了好久其他电压都出来了 ,CPU电压没出来,明天换电容去 (那2个电容腐蚀了)

网友:
LZ 附上图就 更好啦。。一个19V电容也会引起这样的。。

网友:
学无止境。

网友:
求思路,今天也有一台G470的机器,说被雷打啦...就是CPU电压没出来...其它都正常...BIOS刷过,CPU供电芯片换啦,还是..一样故障...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能装上就给装上,寻找一切可能性。

网友:
感觉是在听天书,从没碰过

网友:
修的不错啊 这样的问题也能想到

网友(2012-09-16):
我的 机器也是 GPU电压没有出来刷BIOS还是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