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跑马每次不一样,无显示,

楼主(2012-08-16):
昨天一顾客拿一P5KPL的板说装不上系统,要我装系统,问他什么原因装的系统,他说原来一开机就死机定屏,后来装了个系统还是一样,他以为系统问题换个系统装装不进去了,我先装系统在说吧,装好系统正常进去,用了一会确实出现他说的那个问题了,那应该就不是系统的问题了,先把他外接显卡声卡什么的全部拔了在说,当拔了声卡后试用半个多小时,没出现问题,要他搬回去,今天他又搬过来说又出现那个问题了,他又装系统了,又装不进去了,他说回去又了一个多小时出现这个问题的,后来又用了差不多一晚上,又 不行了,拿过来发现现在的问题变了,现在是开机都难,每次开机到LOGO界面就定了,在开开不了,诊断卡每次跑的也不一样,可过一会在开又可以开,又是挡在LOGO画面,有时又可以过LOGO,但也是几秒就死了,头大了,不知道怎么搞了,CPU电压,正常启动的话是1.3V,如果不正常的时候才1.1V,不知道这个回不会是问题的根源啊

网友:
有没高手近来看看啊

网友:
外置神卡拔了没 ?  感觉外设的问题

网友:
试过把log关了吗

网友:
装那么多系统都不行?纯净版试试。。。看到你说当LOGO我就觉得跟桥有关系。。。南桥

网友:
很明显CPU电压不好。

网友A:
尝试换换CPU,我之前有一台AMD的机器也出现类似的问题,还伴随有时会自动重启,换CPU后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换换CPU,我之前有一台AMD的机器也出现类似的问题,还伴随有时会自动重启,换CPU后问题解决!

这板是775的

网友:
主板的问题大,桥空焊了吧

网友:
用波波打下CPU核心电压的波形!正常应是一直线!出现杂波直接换CPU边上的电容!(包括固态的)

网友B:
没波波啊,,上面的兄弟说的,他不一定是挡在LOGO那里,他有时可以过LOGO,但是也是过一会就死了,进BIOS都死,所有外设全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波波啊,,上面的兄弟说的,他不一定是挡在LOGO那里,他有时可以过LOGO,但是也是过一会就死了,进BIOS ...

那就先把CPU边上的电容换了再说!换电容比换桥容易吧!

网友:
加焊南桥      , 。,

网友:
听起来像虚焊或者供电不稳定或者不足的。

我是菜鸟不会修。

网友C:
看看板子有没明显故障痕迹,测各部分电压,死机死摸下各部分元件是否有过热情况,压压桥?
哎,我也发现自己说的好像都是废话,
继续修吧,修多了,修到到见板子就恶心的地步,拿到板子自然就会想快点摆脱这种恶心的感觉,很快就修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看板子有没明显故障痕迹,测各部分电压,死机死摸下各部分元件是否有过热情况,压压桥?
哎,我也发现自 ...

呵呵,我修板子没修多少,主要是我这里修班子的少,这个板子没明显故障痕迹,电压也都正常,并无明显发热的元件,桥也压了,还是 一样,现在就差动桥了,没BGA,又不想用风枪搞他,放在那里睡觉,等什么时候心情好了动下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换换CPU,我之前有一台AMD的机器也出现类似的问题,还伴随有时会自动重启,换CPU后问题解决!

是不是南桥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修板子没修多少,主要是我这里修班子的少,这个板子没明显故障痕迹,电压也都正常,并无明显发热 ...

建议你把cpu供电管全换了   最好是用同样多组的上下管

网友:
我自己的一台老机子就这毛病,后来换电源好的。

网友:
疑难杂症,最后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