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0 la-2154 不触发

楼主(2012-08-16):
DELL 6000  la-2154   本被摔过后就不触发了   开机键无3.3V电压   经查该电压来自max1999的线性电压输出
测max1999   V+ 19V    SHDN#(线性电压开启脚)电压不断跳变  2V左右    但用手摸着万用表红表笔去测SHDN#处电压时   始终为3.3V       线性3.3V 、5V都有    但手离开红表针去测SHDN#处电压为2V左右   线性电压无    主板悬空测SHDN#处无电压放到桌面测又回到以上所述故障 测EC晶振两脚压差不对(0.4、0.04) EC是BGA封装的   加焊完EC测晶振两脚压差为  0.4V  、0.34V正常    但故障依旧  很纠结    请各位大仙指点迷津    不胜感激

网友:
我不是大仙,不才认为SHDN#应该是低电平,看看相关的两个信号

网友A:
你可以重新植一下EC。或者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重新植一下EC。或者换一个

好的  谢了

网友B:
LZ说的还不具体 开启信号不正常为什么测EC  是不是开始时EC发出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说的还不具体 开启信号不正常为什么测EC  是不是开始时EC发出的信号?

不是说的不具体   是你理解的不具体   不过还是谢了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