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无待机求助看电路图

楼主(2012-08-16):
Q1009不导通导致无待机.把4脚接地可以导通说明Q1009是好的.测量发现Q1009  4脚电压为18.70V.   1,2,3脚电压为19.11v.
想请大家分析一下,前面电路怎么使Q1009控制极为低电平的??谢谢
量R1055,1056,1057电阻值都是正确的分别为220K,100K,220K
发现Q1008   1脚为18.7  3脚为18.7v   2脚为17.88v  想问Q1008正常吗?

网友:
Q1008的2脚应该为低电平吧(即BATTETEN),这样3脚才是低电平

网友:
查一下BATCAL的来源,正常应该是低电平

网友:
先换Q1008试试 不行的话查BATCAL#

网友:
这个4脚要控制电压是低电平有效。他要导通的条件必须要ADP_EN#低电平拉低D1019.从而使R1056和R1057分压。让4脚G等到6V左右的电压,电压才能过去